[运放] 用电桥电路测量电阻的疑问

楼主(2024-04-09):
如下电桥电路,有以下2个疑问:

1. 图中R1,R2,R3的作用;

2. 为了得到高精度的电阻检测,图中的U1是用恒流源好还是恒压源好?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1、R2限流,R3调零,R1是电池地和运放地的连接电阻,取零的话,电池地和运放地直接相连。不连的话运放直流回路不通。
2、以前看过桥式电路的电压源和电流源,电流源好一些。很多电子秤的soc方案,都有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2限流,R3调零,R1是电池地和运放地的连接电阻,取零的话,电池地和运放地直接相连。不连的话运放直流 ...

大佬,电流源为什么比电压源效果好呢?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A:
这个技术了解下就行了,都soc了,单独设计运放电路没必要了。

网友B:
电压源更好,ADC ref也接电压源,可以排除电压源漂移。

网友C:
建议直接采用成熟的芯片,自己搭想做高精度还是需要花费不小力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源更好,ADC ref也接电压源,可以排除电压源漂移。

从这个层面来说,电压源是更好的,我也倾向于电压源,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采用成熟的芯片,自己搭想做高精度还是需要花费不小力气的

有什么成熟的芯片推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2限流,R3调零,R1是电池地和运放地的连接电阻,取零的话,电池地和运放地直接相连。不连的话运放直流 ...

这个R1,还是没看懂有啥作用。

网友B:
测电阻用电阻跟基准电阻比较就行了,搞这么麻烦是自寻死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