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 DK1 开发板的初始化和配置步骤

楼主(2024-04-09):
使用STM32CubeMX创建一个新项目该怎么做呢?哪里有教程呀?

网友A(2024-05-14):
B站上有很多相关的视频教程啊

网友B:
一般你可以看看cubemx的视频教程就可以了,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C:
创建新项目针对于MP1?这个好像有些复杂吧

网友D:
你看看官方提供的demo,你可以在demo的基础上做,这样省事儿一些

网友E:
教程估计不多,可以看看你开发板的应用手册

网友F:
可以使用cubemx+cubeIDE的方式实现吧,感觉官方提供的例程基本都是IDE的

网友G:
你先下载个cubemx,然后选择你需要的型号,然后配置IO和时钟,外设定时器之类的呗

网友H:
我觉得还是先学学cubemx吧,比如配置时钟、外设之类的等

网友I:
关于STM32CubeMX的详细教程,你可以在ST官方网站上找到。此外,也有许多第三方网站和视频提供了关于STM32CubeMX的教程和指南。你可以在搜索引擎中搜索"STM32CubeMX tutorial"来找到相关的教程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上有很多相关的视频教程啊

谢谢!~我找到了呢,突然忘记还有这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你可以看看cubemx的视频教程就可以了,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

下载并安装STM32CubeMX,可以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建新项目针对于MP1?这个好像有些复杂吧

创建针对STM32MP1系列微处理器的新项目是比创建其他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项目稍微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官方提供的demo,你可以在demo的基础上做,这样省事儿一些

有官方提供的demo时,的确可以省去一些初始化和配置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cubemx+cubeIDE的方式实现吧,感觉官方提供的例程基本都是IDE的

在CubeIDE中比较方便进行更进一步的开发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下载个cubemx,然后选择你需要的型号,然后配置IO和时钟,外设定时器之类的呗 ...

嗯嗯,之前是要固定的,跟普通稍微有点区别,不过区别不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STM32CubeMX的详细教程,你可以在ST官方网站上找到。此外,也有许多第三方网站和视频提供了关于STM32Cu ...

是的,是的,已经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