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如何在 STM32MP1 DK1 上调试测试应用程序

楼主(2024-04-10):
如何在 STM32MP1 DK1 上调试和测试应用程序

网友A(2024-08-31):
STM32MP1 支持 Yocto 项目,可以通过 STM32MP1 的 Yocto 构建系统生成合适的工具链。

网友B:
得看你是用裸机还是用操作系统呗

网友C:
可以考虑用串口打log的方式实现调试

网友D:
一般可以用link做仿真,但是这算是裸机调试才行

网友E:
这种测试就加个LED,蜂鸣器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考虑使用log,这种比较常见

网友G:
使用 GDBGNU Debugger)进行调试。你可以在主机上运行 GDB,并通过网络连接到开发板上的 GDB 服务器(如 gdbserver

网友H:
使用自动化测试框架(如 CUnitGoogle Test)来运行测试

网友I:
编写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来验证应用程序的功能,这就很OK

网友J:
一般不是有仿真器来调试的吗

网友K:
测试应用程序啊?我觉得可以考虑使用脚本来测试吧,它这个不是能跑linux

网友L:
STM32MP1 DK1 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