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禁止ADC在已关闭状态下再次关闭ADC

楼主(2024-04-12):
在STM32F30x系列微控制器中,一般情况下,禁止ADC在已关闭状态下再次关闭ADC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检查ADC状态:在禁止关闭ADC之前,首先检查ADC是否已经关闭。可以通过读取ADC的状态寄存器或者使用相关的标志位来检查ADC的状态。

设置ADC禁止关闭标志位:在关闭ADC之前,设置一个标志位来指示ADC已经禁止关闭。这个标志位可以是一个全局变量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寄存器位。

关闭ADC:根据需要,执行关闭ADC的操作。关闭ADC之前确保已经设置了禁止关闭标志位。

处理禁止关闭情况:在关闭ADC的操作中,如果发现禁止关闭标志位已经被设置,则不执行关闭ADC的操作,并进行相应的处理,例如产生一个警告或者执行其他操作。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实现禁止ADC在已关闭状态下再次关闭ADC:

#include "stm32f30x.h"

// 定义一个标志位表示ADC是否已经禁止关闭
volatile uint8_t adc_disable_flag = 0;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代码...

    // 禁止关闭ADC
    adc_disable_flag = 1;

    // 关闭ADC
    if (ADC1->CR & ADC_CR_ADEN) { // 如果ADC未关闭
        if (!adc_disable_flag) { // 如果未设置禁止关闭标志位
            ADC1->CR &= ~ADC_CR_ADEN; // 关闭ADC
        } else {
            // 处理禁止关闭情况
            // 例如产生一个警告或者执行其他操作
        }
    }

    // 主循环...
}
在上面的示例中,当禁止关闭标志位(adc_disable_flag)被设置时,即使ADC未关闭,也不会执行关闭ADC的操作。需要根据实际需求修改和扩展这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