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给Arduino添加支持新唐单片机方法

楼主(2024-04-10):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OpenNuvoton/NuMaker-UNO/master/package_nuvoton_index.json
在上面位置,添加上面的地址连接,确定保存即可。等待软件自动完成安装。

楼主:
支持的型号有以下系列:
                    {"name": "NuMaker NUC131"},
                    {"name": "NuMaker M032BT"},
                    {"name": "NuMaker M032KG"},
                    {"name": "NuMaker M252"},
                    {"name": "NuMaker M467"},
                    {"name": "NuMaker M487"}

网友A:
只支持这些吗

网友B:
其他型号如何适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型号如何适配啊

其他的型号只能呵呵了。

楼主:
是的,目前只支持这些。

网友(2024-07-30):
搜了半天终于找到方法了。

网友C:
为何更新的时候,提示报错?

网友C:
关键是楼上的朋友,你有没有经过验证?
明显的你的地址是错误的!

网友C: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OpenNuvoton/NuMaker-UNO/master/package_nuvoton_index.json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OpenNuvoton/NuMaker-UNO/master/package_nuvoton_index.json

用中横线,肯定是错误的!

网友D:
有没有办法自己适配其他型号啊

网友E:
支持的有点少啊

网友F(2025-05-16):
顺着搜索就来了。

网友G:
这个链接是新唐单片机的Arduino支持包,按照说明添加到Arduino IDE中,就可以支持新唐单片机了。

网友H:
看起来你已经找到了添加新唐单片机支持的方法。确保按照步骤操作,有时候网络问题可能会导致安装失败,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I:
这个链接看起来是指向一个GitHub仓库的,里面应该包含了必要的库文件和安装说明。按照步骤操作应该就可以成功添加新唐单片机的支持了。

网友J(2025-08-20):
参考设计跑不起来,还是得再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