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DE导入的官方标准库注释乱码

楼主(2024-04-10):
IDE中打开官方标准库,注释部分的中文文字乱码,尝试修改了各种编码格式仍是乱码,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新版IDE使用的编码是UTF-8,旧版官方标准库使用的编码是GB-2312,导致乱码,在IDE菜单的编辑栏,选择设置编码,选择其他,输入GB2312确定,重新打开标准库即可。

网友B(2024-08-21):
根本没这个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版IDE使用的编码是UTF-8,旧版官方标准库使用的编码是GB-2312,导致乱码,在IDE菜单的编辑栏,选择设置编 ...

根本没有这个GBK选项

网友A:
IDE菜单->编辑->设置编码,如果没有此选项,官网下载更新ID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有这个GBK选项

选项里面没有,可以手动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