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法拉电容Farad capacitor与锂电池的区别和对比

楼主(2024-04-10):
法拉电容也称为超级电容。超级电容器是介于传统电容器和充电电池之间的一种新型环保储能装置,其容量可达0.1F至>10000F法拉,与传统电容器相比:它具有较大的容量、较高的能量、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和极长的使用寿命;而与蓄电池相比:它又具有较高的比功率,且对环境无污染,因此-超级电容器是一种高效、实用、环保的能量存储装置。法拉电容器的容量比通常的电容器大得多。由于其容量很大,对外表现和电池相同,因此也有称作“电容电池”。法拉电容器属于双电层电容器,它是世界上已投入量产的双电层电容器中容量最大的一种,其基本原理和其它种类的双电层电容器一样,都是利用活性炭多孔电极和电解质组成的双电层结构获得超大的容量。
自超级电容器自发明以来,就一直不停地被拿来与传统锂电池作比较。由于超级电容器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可以反复充放电数100万次左右,有着超长的使用寿命等,以发展的视角来看的话,超级电容器可能部分逐步代替传统锂电池将成为一种趋势。
针对法拉电容和传统锂电池之间的区别做个详细对比:
1、工作原理:
超级电容和锂电池的储能机制不同,超级电容通过双电层储能机制储存能量;
锂电池通过化学储能机制储存能量。
2、功率密度及能量密度不同
功率密度的角度来说,超级电容可达7kw/kg以上,而锂电池仅为1kw/kg。
能量密度的角度来说传统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范围比较大,从100wh/kg到300wh/kg不等相对而言,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范围要小很多
3、储电量不同
超级电容器以F为容量单位,一般来说在1F~10000F区间。
传统锂电池以Mah为容量单位,容量通常在1mah~100Ah之间
4、充电/放电时间不同
法拉电容充/放电毫秒至秒,传统锂电池充/放电1至10小时,超级电容器在其额定电压范围内可以被充电至任意电位,且可以完全放出。而电池则受自身化学反应限制工作在较窄的电压范围,如果过放可能造成永久性破坏。
5、工作环境温度范围不同
法拉电容可在-40至+85℃的环境温度下正常充放电工作
传统锂电池只能在-20至+60℃范围内工作当电量用尽,过低的温度还会导致电池损坏。
6、充电方法不同
法拉电容器 横越两端口的电压(即用电池);
传统锂电池 电流和电压。
7、工作电压关系不同
法拉电容2.3V至3.0V(每节) ;
传统锂电池1.2V至4.2V(每节)。
8、寿命不同
法拉电容的寿命大于100万个周期;
传统锂电池的寿命只有小于1000个周期,超级电容比锂电池的日寿命很多,一般超过十年
9、环保角度:超级电容从生产到使用再到拆解时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是理想的环保能源,而锂电池无法分解,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
关于超级电容器和传统锂电池之间区别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超级电容对比锂电池的优势,不仅是现在,即使是未来,在汽车、物联网电动工具等行业中,也有着广泛的前景。

网友A:
一个小问题,法拉电容在充电前有极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