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入捕获与触摸按键

楼主(2024-04-10):
一、输入捕获介绍
1. 概念
输入捕获(Input Capture)是一种用于测量外部信号脉冲宽度或者频率的技术,常用于测量传感器输出、编码器信号、脉冲调制信号等。输入捕获通常通过定时器模块来实现输入捕获功能。

2. STM32F1 资源
STM32F1除了基本定时器TIM6和TIM7,其它定时器都具有输入捕获功能。

3. 捕获原理
捕获原理是指通过定时器模块捕获外部信号的特定事件,例如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以便测量脉冲宽度或频率。 输入捕获时,相应的ICx检测到跳变沿,TIMx_CCRx寄存器记录TIMx_CNT计数值;下次跳变时,对TIMx_CNT值进行比较。

图示如下:

注意CNT计数的次数是 N ∗ A R R + C C R ∗ x 2 N*ARR+CCR*x2N∗ARR+CCR∗x2,因为在检测周期里计数可能多次溢出,需要记录溢出次数N。
由计数效数*CNT计数周期,即捕获到信号持续时间。

二、输入捕获配置步骤
1. 使能时钟、设置端口模式
定时器需要的头文件在 stm32f10_tim.h 文件中。
下面示例使用 PA0/TIM5_CH1 引脚。

RCC_APB1Perihp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GPIO 设置为输入拉低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D;

2. 初始化定时器
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预分频器、计数模式等。

void TIM_TimeBase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3. 设置捕获参数
开启捕获。

void TIM_IC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cut);

typedef struct{
   uint16_t TIM_Channel;                // 通道
   uint16_t TIM_ICPolarity;                // 捕获极性
   uint16_t TIM_ICSelection;        // 映射
   uint16_t TIM_ICPRescaler;        // 分频系数
   uint16_t TIM_ICFilter;                // 滤波器长度
} TIM_ICInitTypeDef;

// 设置通道1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 TIM_ICPolarity_Rising);

4. 开启捕获和定时器中断(溢出中断|更新中断)
void TIM_I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捕获通道1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

NVIC_Init()

6. 编写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TIM5_IRQHandler
7. 使能定时器
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三、代码实现
1. catch_utils.h
#ifndef __CATCH_UTILS_H__
#define __CATCH_UTILS_H_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定时器溢出的次数
static u8 TIM5_Overflow = 0;
// 捕获到上升沿
static u8 TIM5_Capture = 0;
void catch_gpio_init(u16 period, u16 prescaler);
void catch_timer_enable(void);
#endif

2. catch_utils.c
#include "catch_utils.h"

#define RISING 0
#define FALLING 1

/**
* @brief  捕获初始化
*/
void catch_gpio_init(u16 period, u16 prescaler)
{
    // GPIO 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输入捕获初始化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5,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 TIM_ICPolarity_Rising);

    // 开启捕获和定时器中断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Update | TIM_IT_CC1, ENABL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中断函数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 如果捕获到,要翻转一下捕获方向,如果捕获到下降沿,就设置为上升沿,并计算捕获时间并输出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1))
    {
        if (TIM5_Capture == RISING)
        {
            printf("catch rising irq, TIM5_Capture= %d \n", TIM5_Capture);
            TIM5_Capture = FALLING;
            // 关闭定时器
            TIM_Cmd(TIM5,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5, 0);
            TIM5_Overflow = 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Cmd(TIM5, ENABLE);
        }
        else
        {
            // 捕获到下降沿
            TIM5_Capture = RISING;
            // 计算 总时间
            u16 time = TIM_GetCapture1(TIM5);
            u32 total_time = TIM5_Overflow * 0xffff + time;
            printf("catch falling irq, capture time= %d, overflow count = %d \n, total=%dus", time, TIM5_Overflow, total_time);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 TIM_ICPolarity_Rising);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1);
    }else if(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TIM5_Overflow++;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
}
/**
* @brief 使能定时器
*/
void catch_timer_enable(void)
{
    TIM_Cmd(TIM5, ENABLE);
}

3. main.c
#include "gpio_utils.h"
#include "rcc_utils.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_tick_utils.h"
#include "led_utils.h"
#include "usart_util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atch_utils.h"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 调用GPIO配置函数
        // tick 初始化
        sys_tick_init(72);
        led_all_of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3_Init(9600);
        printf("starting...");

        // led 初始化
        custom_led_init();

        int i = 0;
        // 捕获初始化
        catch_gpio_init(0xffff, 72 - 1);
        catch_timer_enable();

        while (1) // 无限循环
        {
                delay_ms(990);
                led_lightn(i);
                i++;
                if(i>9){
                        i=0;
                }
        }
}

四、触摸按键捕获
我的开发板没有带触摸组件,所以本实验使用外置的触摸按键模块。

这个触摸按键在感应到触摸时,会在SIG引脚输出高电平。 直接把SIG接在 PA0 上即可使用。
但该电路对原KEY_UP按键模块有影响,开发板按键按下的时候,PA0 获取不到足够高的电平。

运行中串口输出示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undh/article/details/136640793

网友A:
这个触摸按键和普通的按键没啥区别啊

网友B(2024-08-31):
STM32F1系列的定时器模块大多都支持输入捕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