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AL库定时器微秒延时不准

楼主(2024-04-13):
我使用的是STM32的HAL库,STM32F103ZET6,主频为72MHz。这里使用的定时器是TIM3。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我设置为了72,即定时器以1MHz运作,即计一个数要用1us。在使用定时器实现微秒延时函数时,我在调试时发现,我想延时1000us时,实际上延时了7000us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

//TIM3初始化
TIM_HandleTypeDef htim3;
void MX_TIM3_Init(void){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htim3.Instance = TIM3;
    htim3.Init.Prescaler = 71;
    htim3.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3.Init.Period = 65535;
    htim3.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3.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3) != HAL_OK){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3,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3, &sMasterConfig) != HAL_OK){
        Error_Handler();
    }
}

//TIM3 msp初始化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_baseHand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 == TIM3){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
}

//微秒延时函数
void HAL_Delay_us(uint16_t us){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3, 0);  //设置计数器的值为0
    __HAL_TIM_ENABLE(&htim3);  //使能TIM3
    while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3) < us);
    __HAL_TIM_DISABLE(&htim3); //失能TIM3
}

网友A(2024-05-18):
在使用HAL库配置定时器TIM3时,需要确保定时器的时钟源、预分频系数和计数模式等设置正确。请检查定时器TIM3的初始化配置是否与您的预期一致。

网友B:
如果在延时函数中使用了中断处理,可能会影响延时的准确性。请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并且中断服务程序尽可能快速地执行。

网友C:
在实现微秒延时函数时,需要考虑到延时函数本身的执行时间。

网友D:
如果延时函数中包含了循环或其他耗时操作,可能会导致实际延时时间超出预期。

网友E:
在STM32F103ZET6上,主频为72MHz,可能存在时钟频率误差或波动,导致延时时间不准确。请确保系统时钟频率稳定并符合预期。

网友F:
编译器的优化设置也可能影响延时函数的准确性。请检查编译器的优化级别设置,确保不会对延时函数进行过度优化。

网友G:
其实可以检查定时器TIM3的初始化配置,确保与预期一致。

网友H:
确保延时函数中没有耗时操作,尽量简化延时函数的实现。

网友I:
建议考虑使用定时器的硬件定时功能来实现微秒级延时,而不是依赖软件延时函数。

网友J:
可以这样,对延时函数进行调试和性能优化,确保延时时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