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 HAL库移植到GD32F103 当波特率在1000时CAN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4-04-15):
最近在开发GD32的芯片,发现STM32F103 HAL库移植到GD32F103 当波特率在1000时CAN工作不正常。波特率在500时没啥问题,但是一到了1000波特率,连续最多发送20000帧数据就报错了。发送帧数据间隔在1~2ms左右。不知道跟是否是标准帧有关系。F4就没啥问题,这个F1问题颇多。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A(2024-05-19):
CAN总线的波特率是由时钟源和分频器共同决定的。如果时钟源不稳定或者分频器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CAN总线在高速传输时出现错误。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检查时钟源的稳定性和分频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CAN总线的电路设计和连接方式可能会影响其工作稳定性。建议检查CAN总线的电路设计和连接方式是否符合规范,并确保电路连接正确。

网友D:
CAN总线的软件配置可能会影响其工作稳定性。

网友E:
如果可以检查CAN总线的软件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过滤器设置、中断处理等就更好了。

网友F:
这种有可能是帧不对吧,建议检查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数据格式是否一致。

网友G:
如果方便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包看看,数据是不是不对了

网友H:
有干扰吗?一般要是有干扰也会这样,但是一般是偶发性,而不是固定的

网友I:
可能是跟时钟有点关系,配置一下时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