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做有线鼠标用啥芯片好呢

楼主(2024-04-10):
做有线鼠标用啥芯片,有没有案例可以参考啊

网友A:
您好,关于做有线鼠标用什么芯片,具体要看你的需求,若鼠标要求高回报率,如1K、4K等,建议选择带有USB2.0HS的MCU,可以选择我司CH32V30x系列,如CH32V305或CH32V307系列等;若不要求高回报率,可选MCU更多,目前我司MCU基本都带有USB接口,符合做鼠标的需求,如CH32X035系列、CH32V203系列等,具体就要看你是否有其他需求。目前MCU对应的EVT中都有模拟键鼠的例程,可以参考。下面链接为MCU产品选型链接,可以看一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 ... rface?categoryId=70

网友B:
还有ch32x035的弟弟ch32x033,我特喜欢它,带usb的最便宜的mcu

网友C(2024-12-15):
有线鼠标的话,就带个USB的芯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D:
你要是没啥特殊需求的话,弄个支持USB芯片的MCU就可以了

网友E:
看你对鼠标的要求呗,要是速率不高,随便搞

网友F:
我记得沁恒好像有相关的方案吧?例程好像就有

网友G:
随便啥芯片都是可以的吧,我觉得

网友H:
一般来说小体积的芯片应该就行,因为鼠标需要小巧嘛

网友I:
案例的话没啥吧,不过官方有例程,支持USB的鼠标和键盘的例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J:
这个CH32的带USB的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K:
可以考虑用CH32X035这种芯片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L:
一般找个沁恒的USB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