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主板HAL库函数

楼主(2024-04-10):
STM32F105主板HAL库函数HAL_UART_Receive_IT()中第二个参数uint8_t *pData必须为无符号整型??

stm32f1xx_hal_uart.c文件中对HAL_UART_Receive_IT()函数的描述为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 Check that a Tx process is not already ongoing */
  if(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if((pData == NULL) || (Size == 0U))
    {
      return HAL_ERROR;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huart->pTxBuffPtr = pData;
    huart->TxXferSize = Size;
    huart->TxXferCount = Size;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ONE;
    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 Enable the UART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 UART_IT_TXE);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其中第二个参数定义为uint8_t *pData
本人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温度数据,而温度数据是有符号整型的,与上述函数定义矛盾,请问应该怎样更改呢??

网友A(2024-05-14):
你其实可以自己写个串口接收函数就好了

网友B:
这种不是必须的,自己应该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C:
我们假设接收到的温度数据是一个16位的有符号整型数据,存储在receiveBuffer数组中。我们使用位操作将两个字节的数据合并成一个有符号整型数据,并将其存储在temperature变量中。

网友D:
这个没注意过,不过一般自己写个串口接收函数也可以

网友E:
你先改成有符号的呗,试试,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转义一下数据不就好了么

网友G:
一般情况是统一一下数据格式,你试试呢?

网友H:
我觉得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receiveBuffer的索引和位操作的方式,以适应你的具体数据格式和存储方式

网友I:
你先收数据,收完自己在改一下呗

网友J:
接收函数无所谓吧,你收完再处理一下格式不就行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