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回流焊工艺流程介绍

楼主(2024-04-10):
回流焊简介
回流焊(Reflow soldering)是一种常见的电子元件焊接工艺,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在SMT贴片加工中。通过重新熔化在PCB(印刷电路板)上的锡膏,然后将元件焊端与PCB之间机械与电器冷却后更好的连接的焊接工艺。回流焊通常比波峰焊更加适用于小型、高密度、高精度的电子元件焊接。
回流焊的优势
高质量连接:回流焊可以提供高质量、均匀、可靠的焊接,使得焊点更加牢固,抗震动和抗热能力更强。
自动化生产:回流焊流程可以完全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一致性。这种自动化过程减少了人为错误,确保了生产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适合复杂组件:回流焊适用于多层板和高密度的电子组件,可以有效的焊接细小和复杂的零件,例如表面贴装设备(SMD)和微型芯片。
减少损伤:回流焊的过程相对温和,对于PCB和电子元件的损伤比较小,使用回流焊可以保护敏感的电子元件。
质量保证:回流焊的焊料是一次性使用的,没有杂质,确保了焊点的质量,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
回流焊的工作原理

回流焊一般分为四个工作区:升温区、保温区、焊接区、冷却区。
升温区:当PCB进入升温区时,焊膏中的溶剂,气体蒸发。同时,焊膏中的助焊剂湿润焊盘。元件端头和引脚,焊膏软化,塌落,覆盖了焊盘,将焊盘、元件引脚和氧气隔离。
保温区:当PCB抵达保温区,让PCB和元件得到了充分的预热,以防突然进入高温区时温度变化过快而损坏PCB和元件。
焊接区:在焊接区,温度会迅速上升到焊膏的熔化温度,使焊膏变成熔化状态,液态焊锡对PCB的焊盘,元件端头和引脚进行湿润、扩散、漫流或回流混合形成焊锡接点。
冷却区:焊接完成后PCB进入冷却区,让焊点凝固,完成整个回流焊的过程。
四、回流焊的操作流程
回流焊主要的操作流程可以分为单面和双面的两种
回流焊的单面焊接:首先来涂抹锡膏,涂抹的时候要注意均匀.如果涂抹的不均匀那么在焊接的时候受热程度也不同。涂抹好后开始装贴片,这就到了我们主题回流焊了,在开始的之前要检查电路状态,如过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先测试一下;
双面贴装:先在一面涂抹上锡膏,等均匀的涂抹好后再安装贴片,然后进行回流焊,当一面搞定后开始重复上一面的工作。

网友A:
回流焊(Reflow soldering)是一种常见的电子元件焊接工艺,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在SMT贴片加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