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和CH340出来的ud+ ud-通信

楼主(2024-04-10):
如题,CH340出来的USB信号如何通过单片机读取?或者有没有芯片可以把CH340出来的USB信号转成其它接口信号。

网友A:

单片机直接和CH340另一端的串口通信。

网友B:
楼主你想错了吧,CH340D+ D-接的是电脑的USB,输出来的串口才是接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想错了吧,CH340D+ D-接的是电脑的USB,输出来的串口才是接单片机的。

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接收D+D-的信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接收D+D-的信号啊

自己写USB-HOST,挂载CH340即可。参考链接

网友D:
340是usb转uart,然后你再用usb连到单片机上
直接用单片机上的uart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接收D+D-的信号啊

那你要用带USB口的单片机,比如STC8H8K64U、STC8H2KO8U、STC32G12K128、STC32F12K54、STM32F0x1、STC32F103、STM32F42X。。。。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40是usb转uart,然后你再用usb连到单片机上
直接用单片机上的uart不可以?

楼主肯定是匹配某设备,此设备对外就是CH340,所以谈不上串口不串口的,就是USB通讯而已。

是你没理解对,我们的意思是直接把CH340对内的TX RX飞线飞出来

网友E:
都没搞清楚哪个接哪个。USB有host和device区分。单片机有usb host就可以接ch340,不过要在单片机中写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肯定是匹配某设备,此设备对外就是CH340,所以谈不上串口不串口的,就是USB通讯而已。 ...

是的,之前设备板是对电脑,现在改成对板对板。

网友F:

这感觉你需要知道ch340的驱动怎么写的,然后单片机模仿电脑,跟ch340通过usb端口通讯。没看到官方有把这部分资料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