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TWI

楼主(2024-04-10):
# TWI

## 模块介绍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

TWI 控制器的框图如上所示,该控制器支持的标准通信速率为 100Kbps,最高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00Kbps。其中 CPUX 域的 TWI 控制器时钟源来自于 APB2,CPUS 域的 S‑TWI 时钟源来自于APBS。

TWI 传输数据的方式包括包传输和 DMA 运输。

## 模块配置

模块配置在 `menuconfig` 位于如下位置

```c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TWI devices --->

  • enable twi driver
    ```

    TWI 模块寄存器的基本配置位于 `common_twi.h` 文件里面,包括每个 TWI 的寄存器地址和中断号,部分配置如下:

    ```c
    /* TWI Register Offset */
    #define TWI_ADDR_REG        (0x00)  /*  31:8bit reserved,7-1bit for slave addr,0 bit for GCE */
    #define TWI_XADDR_REG       (0x04)  /*  31:8bit reserved,7-0bit for second addr in 10bit addr */
    #define TWI_DATA_REG        (0x08)  /*  31:8bit reserved, 7-0bit send or receive data byte */
    #define TWI_CTL_REG         (0x0C)  /*  INT_EN,BUS_EN,M_STA,INT_FLAG,A_ACK */
    #define TWI_STAT_REG        (0x10)  /*  28 interrupt types + 0xF8 normal type = 29  */
    #define TWI_CLK_REG         (0x14)  /*  31:7bit reserved,6-3bit,CLK_M,2-0bit CLK_N */
    #define TWI_SRST_REG        (0x18)  /*  31:1bit reserved;0bit,write 1 to clear 0. */
    #define TWI_EFR_REG         (0x1C)  /*  31:2bit reserved,1:0 bit data byte follow read command */
    #define TWI_LCR_REG         (0x20)  /*  31:6bits reserved  5:0bit for sda&scl control*/
    #define TWI_DVFS_REG        (0x24)  /*  31:3bits reserved  2:0bit for dvfs control. only A10 support. */
    #define TWI_DRIVER_CTRL     (0x200)
    ...
    ```

    TWI 模块对于不同平台的区分位于 `platform\twi_sun20iw3.h` 中。包括基地址以及平台相关参数

    ```c
    /** the irq of each TWI **/
    #ifdef CONFIG_ARCH_SUN20IW3
    #define SUNXI_GIC_START 16
    #else
    #define SUNXI_GIC_START 0
    #endif

    /** the base address of TWI*/
    #define SUNXI_TWI0_PBASE 0x02502000
    #define SUNXI_IRQ_TWI0 (41 - SUNXI_GIC_START)
    #define TWI0_SCK GPIOA(16)
    #define TWI0_SDA GPIOA(17)
    #define TWI0_PIN_MUXSEL 4

    #define SUNXI_TWI1_PBASE 0x02502400
    #define SUNXI_IRQ_TWI1 (42 - SUNXI_GIC_START)
    #define TWI1_SCK GPIOA(6)
    #define TWI1_SDA GPIOA(7)
    #define TWI1_PIN_MUXSEL 4
    ...
    ```

    ## 源码结构

    ```c
    rtos‑hal/
    |‑‑hal/source/twi/hal_twi.c    /* hal层接口代码 */
    |‑‑include/hal/sunxi_hal_twi.h    /* 头文件 */
    ```

    ## 模块接口说明

    头文件:

    ```
    #include <sunxi_hal_twi.h>
    ```

    ### TWI 端口号 twi_port_t

    该数据结构主要用来表明 TWI 的编号,用户可以用来调用 TWI 的控制器。具体定义如下:

    ```
    typedef enum
    {
        TWI_MASTER_0,           /**< TWI master 0. */
        TWI_MASTER_1,           /**< TWI master 1. */
        TWI_MASTER_2,           /**< TWI master 0. */
        TWI_MASTER_3,           /**< TWI master 1. */
        TWI_MASTER_4,           /**< TWI master 4. */
        TWI_MASTER_5,           /**< TWI master 5. */
        S_TWI_MASTER_0,           /**< S_TWI master 0. */
        S_TWI_MASTER_1,           /**< S_TWI master 1. */
        S_TWI_MASTER_2,           /**< S_TWI master 2. */
        TWI_MASTER_MAX              /**< max TWI master number, \<invalid\> */
    } twi_port_t;
    ```

    ### TWI 消息结构体 twi_msg_t

    该数据结构是 TWI 通信时的消息结构,定义每个通信数据的格式:

    ```c
    typedef struct twi_msg
    {
        uint16_t addr;          /* slave address */
        uint16_t flags;
    /* read data, from slave to master
    * TWI_M_RD is guaranteed to be 0x0001!
    */
    #define TWI_M_RD        0x0001
    #define TWI_M_TEN       0x0010  /* this is a ten bit chip address */
        uint16_t len;           /* msg length */
        uint8_t *buf;       /* pointer to msg data */
    } twi_msg_t;
    ```

    ###  TWI 控制结构体 hal_twi_transfer_cmd_t

    该数据接口储存了一些用户在调用 twi_control 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一些参数,具体如下:

    ```c
    typedef enum
    {
        I2C_SLAVE = 0,  /* 设置从机地址 */
        I2C_SLAVE_FORCE = 1, /* 强制设置从机地址 */
        I2C_TENBIT = 2,  /* 支持10位地址 */
        I2C_RDWR = 3 /* 读写支持 */
    } hal_twi_transfer_cmd_t;
    ```

    ### TWI 频率结构体 twi_frequency_t

    ```c
    typedef enum
    {
        TWI_FREQUENCY_100K = 100000,          /**<  100kbps. */
        TWI_FREQUENCY_200K = 200000,          /**<  200kbps. */
        TWI_FREQUENCY_400K = 400000,          /**<  400kbps. */
    } twi_frequency_t;
    ```

    ### TWi 返回值结构体

    ```
    typedef enum
    {
        TWI_STATUS_ERROR = -4,                        /**<  An error occurred and the transaction has failed. */
        TWI_STATUS_ERROR_BUSY = -3,                   /**<  The TWI bus is busy, an error occurred. */
        TWI_STATUS_INVALID_PORT_NUMBER = -2,          /**<  A wrong port number is given. */
        TWI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 -1,            /**<  A wrong parameter is given. */
        TWI_STATUS_OK = 0                             /**<  No error occurred during the function call. */
    } twi_status_t;
    ```

    ### TWI 初始化接口

    TWI 模块初始化,主要初始化时钟,中断以及引脚配置等

    函数原型:

    ```c
    twi_status_t hal_twi_init(twi_port_t port)
    ```

    参数:

    - port:TWI 端口号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TWI 控制接口

    更改 TWI 的一些配置,包括从设备地址以及读写数据等

    函数原型:

    ```c
    twi_status_t hal_twi_control(twi_port_t port, hal_twi_transfer_cmd_t cmd, void *args)
    ```

    参数:

    - port:端口号
    - cmd:控制参数
    - args:传入的配置数据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TWI 数据发送接口

    函数原型:

    ```c
    twi_status_t hal_twi_write(twi_port_t port, unsigned long pos, const void *buf, uint32_t size)
    ```

    参数:

    - port:通道号
    - pos:偏移量(目前支持 1 个字节大小)
    - buf:待发送数据
    - size:发送数据大小,不包括偏移量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TWI 数据接收接口

    函数原型:

    ```c
    twi_status_t hal_twi_write(twi_port_t port, unsigned long pos, const void *buf, uint32_t size)
    ```

    参数:

    - port:通道号
    - pos:偏移量(目前支持 1 个字节大小)
    - buf:接收的数据
    - size:接收数据大小,不包括偏移量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TWI 去初始化接口

    函数原型:

    ```c
    twi_status_t hal_twi_deinit(twi_port_t port)
    ```

    参数:

    - port:TWI 端口号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模块使用范例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sunxi_hal_twi.h>

    #define TEST_READ 0
    #define TEST_WRITE 1

    static int cmd_test_twi(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twi_msg_t msg;
        twi_port_t port;
        uint16_t addr;
        char reg_addr, reg_val = 0, rw = TEST_READ;
        int c;

        if (argc < 5)
            {
            hal_log_info("Usage:");
            hal_log_info("\ttwi [port] [slave_addr] [reg] -r");
            hal_log_info("\t                              -w [val]");
            return -1;
        }

        port = strtol(argv[1], NULL, 0);
        addr = strtol(argv[2], NULL, 0);
        reg_addr = strtol(argv[3], NULL, 0);
        if (argv[5])
        {
            reg_val = strtol(argv[5], NULL, 0);
        }

        while ((c = getopt(argc, (char *const *)argv, "rw")) != -1)
        {
            switch (c)
            {
                case 'r':
                    hal_log_info("twi read test");
                    rw = TEST_READ;
                    break;
                case 'w':
                    hal_log_info("twi write test");
                    rw = TEST_WRITE;
                    //reg_val = strtol(argv[5], NULL, 0);
                    break;
                default:
                    hal_log_err("invalid param!");
            }
        }

        hal_twi_init(port);
        hal_twi_control(port, TWI_SLAVE, &addr);

        if (rw == TEST_READ)
        {
            hal_twi_read(port, reg_addr, &reg_val, 1);
            hal_log_info("reg_val: 0x%x", reg_val);
        }
        else if (rw == TEST_WRITE)
        {
            /*
             * hal_twi_write bug workaround
             */
            uint8_t buf[2];

            buf[0] = reg_addr;
            buf[1] = reg_val;
            msg.flags = 0;
            msg.addr =  addr;
            msg.len = 2;
            msg.buf = buf;

            hal_twi_control(port, TWI_RDWR, &msg);
        }
        hal_twi_uninit(port);
        return 0;
    }
    ```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