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对热噪声里T0的了解

楼主(2024-04-10):
对热噪声T0的了解
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先引用下对热噪声的简单定义:热噪声也称作约翰逊-奈奎斯特噪声、约翰逊噪声、奈奎斯特噪声,根据其分布特点,热噪声也称为白噪声,是由热扰动导致导体内部的电荷载体(通常是电子)达到平衡状态时的电子噪声,与所施加的电压无关。一般用统计物理推导该噪声被称作波动耗散定理。这种由于电子的普朗运动产生的噪声,存在于所有的电子设备中,既不能被消除,也无法避开我们知道了热噪声的定义后,就想知道如何去衡量热噪声,这里只说下通信里面的表示方法。通常有一种方法是通过热噪声功率来量化这一名词的,其公式如下所示:
    PThermal Noise =k·T·BW   转化成dBm形式:PdBm=10log10(kB*T*△f*1000)
其中k是玻尔兹曼常数,k=1.3806452×10-23J/K, BW就是噪声的带宽△f(信号的载波带宽),单位是Hz, T是温度,单位是开尔文K。
       开尔文温度和我们习惯用的摄氏温度相差一个常数273.15,即T=t+273.15(t是摄氏温度的符号)。我们在计算底噪时,会用到一个T0的温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室温。关于这个室温T0,资料290K294K300K三种,将其带入公式里计算影响不大。为何T0会有差异,本人想应该是地区温度的差异导致吧。

网友A:
开尔文的绝对0度。分子停止运动。

网友B:
很多热敏电阻里都提到这个参数。

网友C:
T0通常代表绝对温度,以开尔文(Kelvin)为单位表示

网友D:
在热噪声中,T0通常用于计算热噪声功率的公式中。根据热噪声功率的公式,可以得出以下关系:热噪声功率(P) = 4 * k * T0 * B

网友E:
绝对温度T0在热噪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热噪声功率计算中的一个关键参数

网友F:
这一般都是应用在哪儿啊?是热辐射方面吗

网友G:
热噪声功率与绝对温度成正比,即温度越高,热噪声功率越大。因此,在电子元件和电路设计中,需要考虑热噪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下

网友H:
用热敏电阻的时候用到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