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AC跟pwm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4-04-10):
我看都是可以输出变换的电压

网友A:
DAC输出的是模拟信号,PWM输出的数字信号。

网友B:
一个是模拟信号,一个是数字信号

网友C:
pwm是通过改变占空比吧

网友D:
DAC(数字模拟转换器)和PWM(脉冲宽度调制)是两种常见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网友E:
这属于俩不一样的外设啊

网友F:
一般DAC是将模拟转化为数字,而PWM是控制电压的占空比

网友G:
DAC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连续的模拟电压或电流。而PWM则是通过调整脉冲的宽度来控制输出信号的平均电平

网友H:
一般的话,DAC输出的是连续的模拟信号,可以表示各种不同的电压或电流值。而PWM输出的是脉冲信号,其平均电平可以通过调整脉冲宽度来控制

网友I:
其实是应用领域不一样,DAC常用于需要精确控制模拟信号的应用,如音频处理、传感器信号处理等。PWM常用于需要控制电机速度、LED亮度等应用,也可以通过滤波器将其转换为模拟信号

网友J:
我认为,DAC的分辨率通常较高,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而PWM的分辨率取决于脉冲的周期和分辨率,通常较低

网友K: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DAC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模拟信号的应用,而PWM适用于需要控制平均电平的应用

网友L:
一般的DAC是比PWM应用起来更麻烦的

网友M:
PWM不都是控制电机之类的吗,DAC是音频之类的

楼主:
dac输出是连续的吧

网友:
一个是稳定信号,一个是脉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