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ID的I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4-04-10):
刚学PID控制,怎么感觉只调节PD就可以了,没体现出I的作用啊

网友A:
I是积分值,一般主要是调整P和D值。

网友B:
I代表积分环节

网友C:
积分值,平时调整另外两个也就够了

网友D:
PID控制器中的I代表积分项,它的作用是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

网友E:
当系统存在静态误差时,积分项可以累积这些误差,并通过增加控制输出来消除这些误差

网友F:
一般来说,I会使系统更快地达到稳定状态,并且能够更准确地跟踪设定值

网友G:
中颖的MCU做PID算法控制是不是会很难啊?

网友H:
我觉得也是,不过I也是需要调节的,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管

网友I:
当系统存在周期性的振荡或震荡时,积分项可以通过累积误差来减小振荡幅度,从而使系统更加稳定

网友J:
积分项可以通过积累误差来增加系统的鲁棒性,使系统对参数变化、负载扰动等外部干扰具有更好的抵抗能力

网友K:
积分项可以增加系统的响应速度,使系统更快地达到设定值,并减小超调量。

网友L:
其实I可以实现抑制系统的振荡

网友M:
需要注意的是,过大的积分增益可能会导致系统的超调、振荡或不稳定,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进行合适的参数调整和系统稳定性分析

网友C(2024-05-24):
平时调节PD就差不多够用

网友N:
其实你就是简单的调参就好了,只要符合你的功能,和你的预期就好

网友O(2024-07-22):
精度要求高了调I就行了

网友P:
积分(I)项:累积误差随时间的积分,即误差的累积效果。积分项可以消除稳态误差,使系统输出在长时间内逼近设定值。然而,积分项的累积作用可能导致系统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