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23跟m0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4-04-10):
这两个性能有差距吗

网友A:
肯定有啊,M23比M0内核强。

网友B:
Cortex-M23在功能特性和性能上优于Cortex-M0,特别是在代码执行效率、硬件安全性以及指令集优化等方面

网友C:
Cortex-M23是Cortex-M系列中最节能的版本。

网友D:
Cortex-M0:由于低功耗和高集成度的特点,M0芯片通常用于物联网和嵌入式系统,如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等。
Cortex-M23:虽然其具体应用领域可能因具体实现和配置而异,但由于其高效能和低功耗的特性,它可能也适用于对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设备。

网友E:
在ARM处理器架构中,M0和M23都是ARM Cortex系列微处理器内核的不同型号,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性能、功耗、面积和应用领域:

ARM Cortex-M0:

是ARM针对超低功耗和成本敏感型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最小、最低功耗的处理器内核。
具备基本的32位RISC架构,适用于简单的微控制器应用,比如消费类电子产品、智能传感器以及物联网(IoT)设备。
M0强调的是极低的功耗和小尺寸,性能相对较低。
ARM Cortex-M23:

是ARM Cortex-M系列中的更先进的一款处理器内核,发布于2015年,作为TrustZone技术应用于微控制器领域的入门级解决方案。
基于ARMv8-M架构,支持ARM TrustZone安全技术,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
在性能方面相较于M0有所提升,但仍保持了低功耗特性,并且在硬件层面提供了更多的安全功能支持。
总结来说,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性能和功能增强:M23相对于M0在性能上有一定提升,并增加了TrustZone安全特性。
安全性:M23由于支持TrustZone,更适合那些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场景。
应用领域:虽然两者都面向低端嵌入式市场,但M23更适合需要基础安全防护能力的物联网设备和其他安全敏感型产品。

网友F(2024-05-14):
M23和M0+是ARM Cortex-M系列中的两种不同的内核架构,应用方向不一样

网友G:
我了解的是M23内核是针对安全性设计的,具有更多的安全特性,包括安全状态、安全存储器等,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而M0+内核则是针对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效能的应用而设计的

网友H:
其实M23内核采用ARMv8-M架构,支持Thumb/Thumb-2指令集,同时还支持安全扩展指令集。而M0+内核采用ARMv6-M架构,支持Thumb指令集

网友I:
一般来说,M23内核支持更多的内存保护特性,包括更多的特权级别和更灵活的内存保护单元。这使得M23内核更适合于安全性要求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J:
功耗方面不一样,M23内核在安全性方面的增强并没有显著增加功耗,因此在对功耗要求较高的应用中也可以使用M23内核

网友K:
总的来说,M23内核相对于M0+内核来说更适合于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而M0+内核则更适合于对成本和功耗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选择使用哪种内核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和优先考虑的因素。

网友L:
现在M23好像并不是很火,很火的是M33

网友M:
一般来说是M23主要是针对物联网方面的应用

网友N:
只要你不用操作系统的话,都当成正常的MCU使用就行了

网友O:
区别就是应用方向不一样,M23物联网方面多,M0微控制方面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