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个问题,单片机休眠后ldo是不是还在工作啊?

楼主(2024-04-10):
这样ldo功耗高吗?

网友A:
LDO肯定还是在工作啊,只是负责小了而已。

网友B:
是在工作的,但是功耗很低很低

网友C:
看技术手册吧

网友D:
功耗应该是不大的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不工作的,可以控制LDO是否工作

网友F:
单片机休眠后,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通常仍然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G:
休眠还得工作,不然单片机就没供电了

网友H:
肯定是工作的,休眠的只是内核

网友I:
LDO是一种用于稳定电压的电路,它可以将输入电压稳定为较低的输出电压

网友J:
即使单片机处于休眠状态,LDO仍然需要提供稳定的电压给其他电路或外部设备使用

网友K:
LDO通常会继续工作以保持电压稳定。但是,具体情况可能会因单片机和LDO的设计而有所不同,所以在具体应用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LDO的工作状态

网友L:
我觉得是要工作的,但是LDO的功耗很小,所以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M:
你要是想不让LDO工作,可以弄个带使能控制的,实现供电的开关

网友N:
一般是工作的,LDO没有使能端,基本上,所以是会工作

网友O:
工不工作的话,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的啊

网友P:
我觉得是工作,而且功耗不高,一般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