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充电宝小电流的疑问

楼主(2024-04-10):
在制作使用充电宝供电的触摸开关的LED灯,使用触摸开关控制的LED灯,用的是充电宝供电,但是充电宝会有自动断电保护,需要在开关上面添加什么元件可以让充电宝不会自动休眠。我找了网上有很多人咨询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比如一些说增加电阻,针对这个方法,我购买10个充电宝,和各种不同的电阻,发现每个充电宝需要使用不同型号的电阻才能做到不自动休眠,但是有的需要的电阻小,有的需要电阻大,如果全部使用大电阻,那么会存在充电宝待机时间减少。
我想问除了这个增加电阻的方法,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使用充电宝定义就是这样的
小电流休眠,
一般是 30-10mA 不同的芯片这个值不一样
你是做产品呢还是一般自己玩玩
做产品,找充电宝外壳,淘宝很多, 然后自己画个板子
不要用一体化的芯片,
充电一颗,升压一颗,
自己玩玩,在灯板上放电阻

网友A:
或者 我给你设计个充电宝电源
你愿意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充电宝定义就是这样的
小电流休眠,
一般是 30-10mA 不同的芯片这个值不一样

如果加负载电阻会不会有些太浪费,除了加负载电阻有没有其它好的办法?

网友A:
做个机械定时器 带电磁铁哪种,固定2-3分钟 按下充电宝上的唤醒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机械定时器 带电磁铁哪种,固定2-3分钟 按下充电宝上的唤醒按键

有点明白坛友的思路了,类似水银开关那种小装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