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F 13/17/19 系列产品红外调制功能如何使能?

楼主(2024-04-10):
关于HC32L/F 13/17/19 系列产品红外调制功能;

该系列MCU可以经由PA13 PB09 PC04三个管脚复用为IR_OUT功能实现红外调制输出;参考代码如下(以PB09为例):

#define PIN_PWM_IR           GpioPortB, GpioPin9
void IR_PWM_Config(void)
{
stc_gpio_cfg_t         stcPBIRPort;
DDL_ZERO_STRUCT(stcPBIRPort);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配置IO口时钟
Sysctrl_SetRCLTrim(SysctrlRclFreq38400);                ///< 配置内部低速时钟频率为32.768kHz
Sysctrl_SetRCLStableTime(SysctrlRclStableCycle64);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TRUE);            ///< 使能RCL时钟
stcPBIRPort.enDir  = GpioDir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PIN_PWM_IR, &stcPBIRPort);
Gpio_SetAfMode(PIN_PWM_IR, GpioAf2);  //复用红外功能
Gpio_SfIrPolCfg(GpioSfIrP);//配置红外输出极性

Gpio_WriteOutputIO(PIN_PWM_IR, TRUE);//端口输出1Gpio_WriteOutputIO(PIN_PWM_IR, FALSE);//端口输出0
}
以上,供参考,谢谢关注!

网友A:
RCL 的使能是关键了,很多时候仅配置了 GPIO 的 function 看不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L 的使能是关键了,很多时候仅配置了 GPIO 的 function 看不到输出。

是的,Sysctrl_SetRCLTrim和Sysctrl_ClkSourceEnable必须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