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的C51PAK在哪里下载?

楼主(2024-04-10):
本人老鸟1枚,用过的单片机也有好多种了,但是在使用芯圣的HC89S003的时候却遇到编译不过的问题,缺少相应的PAK包,不能编译通过,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芯圣的官方也没任何这方面的技术指导,感觉这一点对于新入门该单片机的开发人员很不友好。

网友A:
pack包要在Keil官网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k包要在Keil官网下载的

keil官网根本就没有 HC的PAK资料!

楼主:
问题已解决。keil官网没有芯圣的PACK包。我们需要单独安装HC-LINK V4.0.7.0.exe这个软件,安装的时候要把路径设置到keil的根目录下,官方入门视频的路径是错误的!而且感觉录制视频的**比较敷衍,讲的非常不认真仔细!真是国产单片机的悲哀!总是不走寻常路,而且又不仔细的说明一下。而且个别人做事比较敷衍!

网友B:
最近一直搞国产替代,用了一颗复旦微的单片机,想用内部传感器读取内核温度,其实吧也不要精准,只要能显示即可。例程读出来一千多,离了大普,按照手册说明去改代码,怎么都不行,问售后,说给我们的芯片没校准,啊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keil官网没有芯圣的PACK包。我们需要单独安装HC-LINK V4.0.7.0.exe这个软件,安装的时候要把路 ...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其实还是技术人员的责任心问题,至少要全部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