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TC3xx_SMU基本概述

楼主(2024-04-11):
AC, xx, tc, SMU
1.基本概述
        在讲Safety之前,需要搞清楚Safety和Security分别指的是什么?

         从架构图可以看到,Safety和Security分别对应SMU和HSM,使用的功能也也不一样;

Safety:功能安全,主要参考标准ISO26262、预期功能安全分析ISO 21448(新的 ISO 21448 其实是 ISO 26262 的补充,它填补了老标准中的空缺)。AutoSAR里面涉及到功能安全的模块,例如:E2E、SafeWDG、SafeOS、硬件本身涉及的功能安全

Secrurity:网络信息安全,ISO 21434。例如HSM模块等

        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技术视角不同,前者是为了保障功能按照设计要求正常进行,尽量减少因系统设计问题导致的功能失效,同时也尽可能的保证功能按照预期功能实现。

        信息安全主要防止外界黑客攻击,更注重抵御外界攻击,使得系统正常运行,不产生财产损失,同时不会对个人的隐私和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

2. TC3xx SMU feature list
收集功能安全机制生成的每个alarm信号
Alarm的标志可以存放在诊断寄存器,该寄存器只会在Power-on reset的时候重置
提供alarm模拟设施,诊断功能能够发布与硬件警报相同属性的警报条件
具备访问保护功能、具备Safety ENDINIT Mode保护配置寄存器功能
具备 Fault Signaling Protocol上报内部错误给外部ECU
Power-on reset之后FSP失能;需要软件通过PortControlRegister激活FSP;通过FSP_STATUS寄存器来观察FSP的值
每个单独的alarm都可以配置激活FSP
两个SMU实例:SMU_core和SMU_stdby
由SMU_core处理的alarm可以配置如下内部动作
请求中断给任何一个CPU,或者配置为并发请求给多个CPU
生成NMI(Non-Maskable Interrupt)请求给SCU(System Control Unit)
生成reset请求给SCU
生成CPU reset请求
生成Port Emergency Stop信号用于控制输出的安全状态
电压、温度相关的alram,core和stdby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当alram触发时,core没有按照配置进行触发处理时,会生成一个SMU ALIVE alram
复位后除看门狗超时报警外,所有alarm reaction均被禁用
锁机制可用来保护SMU配置
内部watchdog超时预警功能
提供恢复计时器的内部监督程序,以监视关键软件错误处理程序的执行。看门狗由硬件根据可配置的alram自动启动
SMU_core和SMU_stdby的设计方式和计时方式各不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物理隔离,位于不同的时钟和power域。频率fSPB生成的alarm由SMU_core处理,频率fBACK生成的alarm由SMU_stdby处理;为了检测SMU_core中的错误,smu_core_alive从SMU_core发送到SMU_stdby。SMU结合嵌入式安全机制,能够在容错时间间隔内检测和报告微控制器99%以上的关键故障模式。SMU可以配置容错时间间隔的时序特性。

SMU接口

SMU内部架构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jkeyzx/article/details/129991666

网友A:
车载电子涉及到人生安全,芯片的安全性相应也要更高。

网友B:
芯片的安全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C(2024-06-30):
ISO 26262 标准:适用于汽车电子系统,主要涉及功能安全的概念和方**。

网友C:
ISO 21448 标准(也称为 SOTIF):处理潜在失效情况之外的系统安全性,例如外部环境变化对系统功能的影响。

网友C:
AutoSAR:包含了多个模块和组件,如 E2E、SafeWDG、SafeOS,这些模块有助于实现功能安全。

网友C:
Safety 的目标是确保系统在面对各种可能的故障和异常情况时,依然能够安全地运行。它涵盖了系统设计的各个方面,包括硬件、软件和系统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