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Er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楼主(2024-04-11):
1 Options for Target
我们首先确认一下工程中 Options for Target 部分的设置。

1.1 Device
确认 Device 栏中的驱动类型是不是对应要烧录程序的芯片类型。

1.2 Debug
1.确认 烧录器类型 。

2.确认是否有识别到烧录器跟芯片、以及连接与复位选项。

3.确认FLASH内存起始位和内存大小 。

在进行了以上步骤的确认后,如果烧录时仍会出现 Er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提示,那么就有很大概率是因为程序 设置了读保护。

2 通过JLINK解除读保护
2.1 打开JFlash

2.2 创建新项目
1.创建项目

2.在Device 中选择芯片类型。

如果搜索不到芯片类型,可以到芯片官网下载 Jlink-pack,然后导入到Jlink中。

这里以MM32F0020芯片为例。

1.到MM32F0020芯片官网下载Jlink-Pack包。
网址: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software/jlink_pack/

2.将支持包中的 Devices文件夹 和 JLinkDevices.xml文件复制到JLink文件夹中,覆盖掉之前的文件。

3. 重新打开JFlash,就能搜索到刚刚导入的芯片类型了。

2.3 设置
1.打开项目的设置选项卡
Optains -> Project settings … (ALT+F7)

2.在Target Interface 中设置JLink与PC的连接方式,在Target Interface中设置为SWD接口,及相关的接口速度。

如果在连接目标MCU的时候提示 “Could not perform target reset Fail to connect”,则将SWD speed before init 栏下的接口速度降低。

3.MCU配置

4.Flash配置

5.Production选项

使用chip模式可实现对全芯片的擦除,解除读保护。而选择sectors模式,只可以支持当前sectors的代码烧录,不支持对全芯片的擦除,不支持解除读保护。

6.Performance选项

选择 via readback 可实现对每一个bit的校验。

2.4 连接芯片
完成上述的配置后,通过点击Target -> Connect,连接JLink与目标MCU。

2.5 解除读保护
在JLink与目标MCU连接状态下,通过点击Target -> Manual Programming -> Erase Chip F4可实现对目标MCU的全片擦除和解除读保护。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SDN_PBB/article/details/135716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