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模块化编程

楼主(2024-04-11):
以延迟函数控制LED灯闪烁(按下key1按键,延迟时间增加闪烁变慢,按下key2按键,延迟时间减短闪烁变快)为原始代码创建 stm32模块化。

1.为什么创建模块化编程?

当代码非常简单的时候,我们一般直接把所有的代码都写在main.c里面。

当代码的功能比较多的时候,如果全部写在main.c,会比较混乱,修改起来也比较麻烦。

而创建模块化编程,可以把相同的功能进行分类整理,使其更加简洁明了。

2.模块化编程思想

模块化是一种设计思想,利用模块化可以把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结构细化到具体的功能点,每个功能点看做一个模块,然后通过某种规则把这些小的模块组合到一起,构成模块化系统。

3.程序模块

一个程序工程包含多个源文件,每个 .c 文件可以被称为一个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有其各自的功能,而每一个.h文件则是声明该模块

一、创建.c源文件和.h头文件。
1.创建所需的.c和.h文件。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程序所在的文件位置,然后双击进入User文件夹 创建所需的文件。

这里需要创建delay.c delay.h、led.c led.h、key.c key.h等六个文本文件。

二、在程序中添加.c源文件
1.依次添加所创建的3个.c文件
在manage project ltems中,选择USER后单击Add Files依次添加所创建的.c文件

2.在.c和.h中写入程序
双击delay.c,在delay.c中写入#include "delay.h",将光标定在"delay.h"中右键单击Open document "delay.h"前往"delay.h",入写#ifndef _DELAY_H_ #define _DELAY_H_  #endif

(1).c源文件
#include "   .h"
(2).h头文件
#ifndef _   _H_
#define _   _H_

#endif
在led.c、key.c中进行相同操作

三、完善模块化
1.在源文件中写入相应函数,并且在头文件中声明。
(1)延迟函数
delay.c

#include "delay.h"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0;

//每10us执行一次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
{
        if(TimingDelay!=0)
                TimingDelay--;
}

//延迟微秒函数
void Delay_10us(__IO uint32_t value)
{
        TimingDelay = value;

        while(TimingDelay!=0);

}
//延迟毫秒函数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value)
{
        Delay_10us(value*100);
}

void Delay_init(void)
{
        //配置systick定时器每10us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100000);
}

  delay.h

#ifndef _DELAY_H_
#define _DELAY_H_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Delay_init(void);
void Delay_10us(__IO uint32_t value);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value);

#endif
(2)按键的外部中断
key.c

#include "key.h"

void key1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fo;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fo;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PA0
    //初始化GPIOA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中断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配置按键
    gpio_info.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f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fo.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f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fo.GPIO_Speed = GPIO_Low_Speed;
    GPIO_Init(GPIOA,&gpio_info);

    //配置按键的外部中断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EXTI_PinSource0);
    exti_info.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fo.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fo.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fo.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exti_info);

    //配置这个外部中断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PA0 对应的是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key2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fo;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fo;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PC13
    //初始化GPIOA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初始化中断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配置按键
    gpio_info.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f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fo.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f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fo.GPIO_Speed = GPIO_Low_Speed;
    GPIO_Init(GPIOC,&gpio_info);

    //配置按键的外部中断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EXTI_PinSource13);
    exti_info.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fo.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fo.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fo.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exti_info);

    //配置这个外部中断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PA0 对应的是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key.h

#ifndef _KEY_H_
#define _KEY_H_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key1_init();
void key2_init();

#endif
(3)控制LED灯的亮灭
led.c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fo;
    //PH0
    //初始化GPIOH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H,ENABLE);

    gpio_inf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f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fo.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fo.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fo.GPIO_Speed = GPIO_Low_Speed;
    GPIO_Init(GPIOH,&gpio_info);
}

void LED_Red_Ctrl(uint8_t state)//红 控制//
{
        if(state == 1)//1表示开灯
        {
                GPIO_ResetBits(GPIOH,LED_RED);//点亮红灯
        }
        else//其他表示关闭红灯
        {
                GPIO_SetBits(GPIOH,LED_RED);
        }
}

void LED_Green_Ctrl(uint8_t state)//绿 控制//
{
                if(state == 1)
        {
                GPIO_ResetBits(GPIOH,LED_BIUE);
        }
        else
        {
                GPIO_SetBits(GPIOH,LED_BIUE);
        }
}

void LED_Blue_Ctrl(uint8_t state)//蓝 控制//
{
                if(state == 1)
        {
                GPIO_ResetBits(GPIOH,LED_GREEN);
        }
        else
        {
                GPIO_SetBits(GPIOH,LED_GREEN);
        }
}

led.h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LED_RED   GPIO_Pin_10//红
#define LED_GREEN GPIO_Pin_11//绿
#define LED_BIUE  GPIO_Pin_12//蓝

#define LED_ON 1
#define LED_OFF 0

//初始化LED灯
void LED_init(void);

void LED_Red_Ctrl(uint8_t state);//红
void LED_Green_Ctrl(uint8_t state);//绿
void LED_Blue_Ctrl(uint8_t state);//蓝

#endif

模块化编程完成!

四、主函数
1.在main.c中引用所需的.h头文件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con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2.main.c的全部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con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t couter = 0;
uint8_t key1;
uint8_t key2;
uint32_t delay_time =10000;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key1
void EXTI0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证明
        {
                //100ms = 100 000us
                delay_time+=1000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key2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证明
        {
                delay_time-=1000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key1_init();
        key2_init();
        Delay_init();
    //关闭3个灯
                        LED_Red_Ctrl(LED_OFF); //关
                        LED_Blue_Ctrl(LED_OFF);//关
                        LED_Green_Ctrl(LED_OFF);//关
    while(1)
                {
                        //红灯
                        LED_Red_Ctrl(LED_ON);  //开
                        LED_Blue_Ctrl(LED_OFF);//关
                        LED_Green_Ctrl(LED_OFF);//关
                        Delay_10us(delay_time);        //延迟
                        //蓝灯
                        LED_Blue_Ctrl(LED_ON);
                        LED_Red_Ctrl(LED_OFF);
                        LED_Green_Ctrl(LED_OFF);
                        Delay_10us(delay_time);
                        //绿灯
                        LED_Green_Ctrl(LED_ON);
                        LED_Red_Ctrl(LED_OFF);
                        LED_Blue_Ctrl(LED_OFF);
                        Delay_10us(delay_time);
                        }
}

以上是以延迟函数控制LED灯闪烁为原始代码创建 stm32模块化编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81784153/article/details/137227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