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基准电压源加运放跟随做为低噪声电源

楼主(2024-04-11):
各位老师,大家好!为了给运放提供更加低噪声的干净电源,如下图所示,用一个精密电压基准源接入运放,运放的输出端用来给模拟电源供电。在运放输出电流可以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这种方式可行吗?有没有人实际用过?

网友A:
可行,选个合适的运放,输出加上隔离电阻及10uF级的电容,并调整反馈网络保证相位裕度。输入再加一个电容做2阶低通,用来给精密模拟电路或者传感器供电很好.

网友B:
自己测试一下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网友C:
用431做过来替代旋钮控制输出逆变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