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3芯片的OPA1运放使用和设置问题

楼主(2024-04-11):
LKS32MC03芯片的OPA1运放使用和设置问题, 通过 SYS OPA SEL=0xCA可以将该寄存器置1,使能复用功能。通过 SYS OPA SEL &=~BITO 可以将该寄存器置 0,关闭复用功能。
根据OPASELEN 的使能与否,模拟内部的二选一多选器会控制。
芯片只有1个0PA模块,但有2路0PA输入信号,因此OPA0/0PA1信号复用OPA模块。
OPASELA由ADC接口模块硬件控制,跟拟寄存器ADC_SELP<3:0>一样。

设置 SYS OPA SEL|=x01:就可以吗?现在opa1采集,ad值不会变,有使用过opa1的吗?

楼主:
SYS_OPA_SEL=0xCA,SYS_OPA_SEL=0x01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啊

网友B:
建议使用相关手册查一下,或者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