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G通讯(模块为EC20)如何降低掉线率?

楼主(2024-04-11):
电信卡,TCP长连接方式、心跳包为40S一次,实际应用中某些信号稍微不好的点掉线率高得离谱(能高到每小时掉一次),为降低掉线率试过将心跳包提升到8S一次、整体有效果但某不固定时段还是很高,有做过这些的兄弟指点一下么?
目前已得出的几点结论:
1、优化信号确实是可行的,但限制于实际安装条件(在电柜里)优化空间有限;
2、在办公室(某软件园区)测试时、信号不好(拆掉天线)却依旧能保持极低掉线率,在现场信号略好却也不行;
3、目标是平均一天掉线不超过一次;

网友A:
天线外置。
甚至使用有方向性的定向天线。
检查现场是否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外置。
甚至使用有方向性的定向天线。
检查现场是否有干扰。

网友B:
1 换移动卡试试
2 外置天线
3 掉线了立马重启能连上?如果可以接受,那么立马重启也不影响

网友C:
天线不能放在电柜里,引到电柜外面

网友D:
天线不行吧,楼主都说了拆了天线却依旧能保持极低掉线率,在现场信号略好却也不行,说明天线没匹配好,目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状态

网友E:
我的记得手册里面有个跟基站通信的频率设置,32,64,128可选的,如果你的应用对功耗没要求,把这个握手频率按最大来设置就行。

网友F:
1、优化信号确实是可行的,但限制于实际安装条件(在电柜里)优化空间有限;
A:必须外置天线,银行的ATM机、自动贩卖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等案例。

2、在办公室(某软件园区)测试时、信号不好(拆掉天线)却依旧能保持极低掉线率,在现场信号略好却也不行;
A:这个跟部署地基站有关系,可以考虑更换运营商测试一下。

3、目标是平均一天掉线不超过一次;
A:参考目前共享单车的方案,塑料壳体;也没有发现大面积掉线(内部带重启机制)

用户端改善的话从软件、模块(移远的模块还是不错的)、天线、运营商考虑;之前去内蒙做过一个项目,移动的卡信号很好,但是死活联不上网,后来换了联通的卡就可以联网。

检查CSQ数值与联网之间的关系;不同运营商之间的CSQ数值;AT+COPS看下注册信息

编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不行吧,楼主都说了拆了天线却依旧能保持极低掉线率,在现场信号略好却也不行,说明天线没匹配好,目前 ...

拆了天线依然保持极低的掉线率、这个是在公司测试的(猜测公司应该信号极好),,,而在现场如果拆了天线,直接通讯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记得手册里面有个跟基站通信的频率设置,32,64,128可选的,如果你的应用对功耗没要求,把这个握手频率 ...

可否帮看一下是哪个命令,我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否帮看一下是哪个命令,我找了一圈没找到?

有个软件命令的单独的手册,你查查。这个设定参数是PF值,PF=32/64/128可选,代表了模块与基站的握手频率。

网友G(2024-05-17):

没有用过这款模块,是否在只发送心跳包的情况下更容易掉线?
有其他数据上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