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SC95F7617,iic连接sht30无应答错误。

楼主(2024-04-11):
我之前用STC15F2K60S2单片机连接sht30好使的代码,移植到SC95F7617,出现错误,发命令返回错误,
sht30,采用io模拟方式,iic启动,发地址,应答ok,然后发命令,应答错误。

逻辑分析仪看波形,改程序,始终无法解决。

改用SC95F7617自带的TWI0通讯,发送,应答都ok,问题解决。

怀疑是芯片有bug,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请告诉我一下,或者跟厂家的FAE反馈吧!

网友A:
IO模拟的话是不是时序有些问题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硬件还是软件设置?

楼主:
硬件问题,芯片管脚莫名的就拉低,换一个新的SC95F7617,就好了。换芯片**

网友C:
是不是焊接问题,你换芯片相当于是重新焊接了。

网友D:
你从STC移植过来,MCU的主频都不一样,相关的时序修改没有?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时序的问题,两个平台的时钟都不一样,指令周期也不一样

网友F(2024-05-14):
检查SHT30的电源和接地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G:
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B:
应该还是通信的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