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灵活的ADC参考电压源选择

楼主(2024-04-11):
XMC4000系列及XMC1200/1300和1400系列,ADC的电压参考既可以指定为外部的Vref,也可以用CH0脚上的电压作为电压参考,各通道可以在二者间选择适合的电压范围(>1V),这样可以适应不同幅值的输入测量。此功能由通道控制寄存器的REFSEL位进行设定。

网友A:
内部的电压参开源精度咋样?

网友B:
ADC的电压参考既可以指定为外部的Vref,也可以用CH0脚上的电压作为电压参考

网友C(2024-06-30):
此功能由通道控制寄存器的REFSEL位进行设定。

网友D(2024-08-17):
XMC4000系列和XMC1200/1300/1400系列的ADC功能确实很强大。

网友E:
XMC系列微控制器(MCU)是Infineon Technologies提供的高性能、低功耗的32位ARM Cortex-M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和其他嵌入式系统中。XMC微控制器中的ADC(模数转换器)模块通常具有灵活的参考电压源选择,这种灵活性可以适应不同应用需求

网友F:
不同的应用可能需要不同的参考电压。灵活的参考电压选择允许ADC适应各种输入信号范围,从而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网友G:
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可以提高ADC的测量精度。例如,如果输入信号范围较小,可以选择较低的参考电压,以获得更高的分辨率和更精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H:
在一些应用中,可能需要降低系统功耗。通过选择较低的参考电压,可以降低ADC的工作电压,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I:
灵活的参考电压选择增强了系统的灵活性,使得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具体应用调整ADC的性能,而无需更改硬件设计

网友J:
我觉得在电路系统中,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电源配置。灵活的参考电压选择允许ADC使用不同的电源电压,例如内部参考电压或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K:
在一些情况下,外部参考电压可能需要额外的电路设计。通过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减少外部元件的数量。

网友L: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减少对外部参考电压源的依赖,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M:
为了充分利用XMC微控制器ADC模块的灵活参考电压选择功能,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并配置ADC模块以实现最佳性能

网友N:
我觉得这种方案就很好,可以很好的设计程序,也可以很容易的设计电路

网友O:
XMC系列微控制器内置了高精度的参考电压源,通常为1.2V或2.5V等固定值。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减少外部元件的数量。

网友P:
温度变化、电源噪声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参考电压源的稳定性。

网友Q:
XMC系列微控制器内置了高精度的内部参考电压源,通常包括1.2V、2.048V、2.5V等多种选择。
内部参考电压源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精度,适用于大多数应用场合。

网友R:
内部参考电压源由芯片内部电路生成,其电压值相对稳定,不受外部环境因素(如温度、噪声等)的影响,可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为 ADC 转换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电压。

网友S:
外部参考电压源可以选择精密稳压器、基准电压源等,以提供更高精度和稳定性的参考电压。

网友T:
内部参考电压源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而外部参考电压源可能需要额外的功耗和电路设计。

网友U:
很强大,也很复杂。

网友V:
在实际应用中,配置ADC参考电压源通常涉及以下步骤:

选择参考电压源:根据应用需求和上述考虑因素,选择最合适的参考电压源。
配置ADC模块:通过编程配置ADC模块的寄存器,设置参考电压源选项。
验证性能:在实际应用中测试ADC的性能,确保参考电压源的选择满足应用要求。

网友W:
某些XMC系列微控制器的ADC模块允许使用模拟电源电压作为参考电压,这在某些应用中可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需要全量程转换的应用中。

网友X:
需要额外的电路连接和元件来引入外部参考电压源,增加了硬件成本和电路板的设计复杂性,并且可能会占用更多的空间。

网友Y:
内部参考电压源的精度通常不如外部高精度的基准电压源,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影响 ADC 转换的准确性。

网友:
用户可以通过引脚连接外部参考电压源,以满足更高的精度或特殊应用需求。

网友Z:
通过配置微控制器的寄存器,您可以启用或禁用内部参考电压源,并选择外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AA:
外部参考电压源的电压值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和调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满足不同信号量程的测量需求。

网友AB(2024-10-30):
多参考可以多量程

网友B:
应当选择适合的电压范围(>1V)

网友AC:
精密参考源不便宜呢

网友AC:
引用 网友Q:
XMC系列微控制器内置了高精度的内部参考电压源,通常包括1.2V、2.048V、2.5V等多种选择。
内部参考电压源具 ...

内部参考总是不如外部,做精密了有那么难吗?

网友AD:
XMC4000系列ADC的电压参考最好为外部的Vref

网友AE:
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它可以很好地设计程序,也可以很容易地设计电路。

网友AF:
外部基准电压源可以从精密调节器、基准电压源等中选择。以提供具有更高精度和稳定性的参考电压。

网友AG:
通过配置微控制器的寄存器,可以使能或禁用内部基准电压源,并选择外部基准电压源。

网友AH:
ADC的电压参考既可以指定为外部的Vref,也可以用CH0脚上的电压作为电压参考。电压范围区间?

楼主:
可以参考各个芯片的Datasheet,下面是XMC4800的

网友AI:
我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它能很好地设计程序,也能很容易地设计电路。,

网友AJ:
adc的基准电压可以指定为外部vref,或者引脚ch0上的电压可以用作基准电压。电压范围?

网友AK:
XMC的ADC具备灵活的参考电压源选择功能,可满足不同应用需求,提高测量精度和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L:
Xmc的ADC具有灵活的基准电压源选择功能,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提高测量精度和系统可靠性。,

网友AM:
内置参考电压源:XMC系列MCU通常内置稳定的参考电压源,可以直接使用而无需外部元件。这些内置参考电压源通常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适用于大多数应用。
外部参考电压源:除了内置参考电压源外,XMC系列MCU还支持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这允许用户根据具体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源,以优化ADC的性能。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时,需要注意其精度、稳定性和噪声性能,以确保ADC的测量准确性

网友AM:
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值:在选择ADC的参考电压值时,需要考虑应用中的测量范围和精度要求。较大的参考电压值可以提供更大的动态范围,但可能会降低测量精度。较小的参考电压值可以提高测量精度,但可能会限制动态范围。因此,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进行权衡。
灵活的配置选项:XMC系列MCU通常提供灵活的ADC配置选项,包括参考电压源的选择、输入范围、采样速率等。通过配置MCU的寄存器或使用配置工具,可以轻松地调整ADC的参数,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网友AN:
ADC的基准电压可以指定为外部vref,或者引脚ch0上的电压可以用作基准电压

网友AO:
不同的应用可能需要不同的参考电压。

网友AP(2025-04-30):
XMC系列微控制器的ADC通常具有多个参考电压源选择,这些参考电压源可以是外部电压源或者内置参考电压源。这些参考电压源决定了 ADC 转换的 输入电压范围,影响ADC的分辨率和精度。

网友AG:
外部电压源电压可调,方便适应各种测量需求。

网友AQ:
降低参考电压减少ADC功耗,节能效果好。

网友AR:
ADC的电压参考可以选择外部VREF或CH0脚电压。简单说,可以用外部提供的电压,或者用通道0的电压来设定ADC的量程

网友AS:
电压要大于1伏,这样电机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T:
方案不错,程序和电路设计都挺简单。

网友AC:
有几种电压选择?

网友AU:
多少位精度,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