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串口通信问题:接收端是否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24-04-12):
最近我在STM32F103ZE开发板上进行串口通信调试时遇到了问题。当我使用串口发送数据时,如果用示波器探头碰触接收端,系统就会死机。我添加了上拉电阻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我发现其他人的相似设备接收端没有上拉电阻。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存在?

111

网友A(2024-12-30):
并非普遍存在把

网友B:
部分STM32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弱上拉电阻,因此外部无需再添加上拉电阻。这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和配置。

网友C:
在电磁干扰较小的工作环境中,可能无需添加上拉电阻也能保证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D:
不同的设计师或团队在电路设计时可能有不同的考虑和取舍,导致有些设备接收端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D:
查阅芯片手册

网友E:
这个芯片的IO是有可配置的上拉电阻,因为不需要外置上拉电阻。

网友E:
你试试,在IO初始化时候使能内部的上拉电阻看看效果。

网友F:
没试过这个问题,用的cube mx配置的吗?

网友G:
接收端的引脚通常是 RX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电平,以确保它能够正确接收信号。

楼主(2025-04-21):
引用 网友B:
部分STM32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弱上拉电阻,因此外部无需再添加上拉电阻。这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和配置。 ...

嗯,外部就不需要再加上拉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磁干扰较小的工作环境中,可能无需添加上拉电阻也能保证通信的稳定性。 ...

在这种情况下,依赖芯片内部的弱上拉电阻以及良好的电气设计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试过这个问题,用的cube mx配置的吗?

确实可以直接在CubeMX的图形界面中配置引脚的模式和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