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串口通信异常:是否需要额外电路支持?

楼主(2024-04-15):
我在STM32F103ZE芯片上进行串口通信时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每当我发送数据时,系统都会出现死机。通过在接收端添加上拉电阻解决了问题。这种问题在STM32F103ZE上是常见的吗?

网友A:
STM32F103ZE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B:
接地问题

网友C:
可能需要使用信号放大器或中继器等额外电路来增强信号。

网友B:
可能是通信线路与STM32F103ZE之间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D:
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E(2024-05-19):
在STM32F103ZE芯片上进行串口通信时出现死机问题可能是由于信号电平不稳定或者干扰引起的。添加上拉电阻可以提高信号的稳定性,从而解决了死机问题。

网友F:
在STM32F103ZE芯片上,串口通信时出现死机问题并不是常见情况。STM32F103系列芯片具有强大的串口功能和稳定的通信性能。通常情况下,正确配置和使用串口功能不会导致死机问题。

网友G:
每个系统的环境和条件都有所不同,可能会受到干扰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采取一些额外的措施来确保串口通信的稳定性,例如添加上拉电阻、优化信号线路、增加信号屏蔽等。

网友H:
确保串口引脚的连接正确,没有接错或短路等问题。

网友I: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电压是否符合芯片的要求。

网友J:
其实可以检查信号线路是否受到干扰,是否存在信号线路的接地问题。

网友K:
一般软件配置不对,也会这样,检查串口的配置参数是否正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是否与通信设备匹配。

网友L:
其实内部上拉估计也可以吧

网友M:
你参考ST的官方的设计电路就好,我觉得一般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N:
这种不一定非要用上拉电阻解决,但是最好是加个降低影响

网友O(2024-08-31):
在STM32F103ZE上,串口通信过程中出现系统死机的问题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