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串口通信问题:接收端死机原因分析

楼主(2024-04-18):
STM32F103ZE上进行串口通信调试,发现发送数据时接收端容易导致系统死机。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异常情况,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网友A:
接收端的代码处理有问题

网友B(2024-05-19):
如果发送数据的速度超过了接收端处理数据的速度,接收端的接收缓冲区可能会溢出,导致系统死机

网友C:
在STM32中,串口通信通常使用中断来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优先级反转或死锁等问题,从而导致系统死机

网友D:
如果系统的电源供应不稳定或电源噪声较大,可能会导致串口通信异常,甚至导致系统死机。

网友E:
可以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并确保接收和发送中断的优先级适当。

网友F:
仿真看看?看程序咋执行的吧

网友G:
建议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并采取适当的电源滤波和隔离措施,以确保电源质量

网友H:
你要避免的话,建议优化代码,确保串口通信的代码逻辑正确,避免死循环、死锁等问题。同时,合理使用缓冲区,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I:
其实根据系统需求和硬件资源,合理设置串口接收和发送中断的优先级,避免优先级冲突和死锁。

网友J:
如果可能,可以考虑使用硬件流控制(如RTS/CTS)或软件流控制来控制发送速率,以避免缓冲区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