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串口通信异常研究:上拉电阻的必要性?

楼主(2024-04-20):
STM32F103ZE项目中,串口通信时出现了异常情况。发现在接收端添加上拉电阻可以解决问题。
我想知道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上拉电阻是必需的?

网友A(2024-05-20):
不是必须的,是内部可以配置上拉的

网友B:
一般用硬件能解决,这是比较好的

网友C:
上拉电阻可以确保接收端的串口线保持在高电平状态,以防止信号误判或干扰。

网友D:
除了添加上拉电阻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串口通信异常的问题,比如加个屏蔽

网友E:
确保串口线路的连接正确,包括TX(发送)和RX(接收)线路的连接。检查线路是否有松动、短路或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F:
检查串口通信的参数设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参数设置一致。

网友G: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进行串口通信,可以优化中断处理程序的代码,确保及时处理接收和发送中断,并避免数据丢失或溢出的情况。

网友H:
在发送和接收数据之间增加适当的延时,以确保数据的稳定传输。可以使用延时函数或者硬件定时器来实现延时。

网友I:
确保STM32F103ZE和外部设备的电源供应稳定,电压符合要求。不稳定的电源供应可能导致串口通信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