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串口通信问题探讨:异常现象的根源?

楼主(2024-04-12):
发送数据时接收端会导致系统死机。添加上拉电阻后问题消失了。这种异常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A:
“死机”后,单步停下来看看死在哪了。
你是不是开了接收中断?但接收中断没写。

网友B(2024-05-18):
在没有上拉电阻的情况下,接收端可能由于信号漂移或者电磁干扰等原因导致接收到的信号不稳定,从而引起系统死机。

网友C:
建议可以添加上拉电阻可以提高信号的稳定性,减少信号漂移的影响。

网友D:
一般是信号完整性会有影响

网友E:
如果没有上拉电阻时,信号线可能存在反射、干扰等问题,导致信号完整性不佳,从而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添加上拉电阻可以改善信号线的匹配阻抗,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F:
正常来说,TTL如果电平不匹配会这样的

网友G: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电平不匹配也可能导致系统死机。添加上拉电阻可以帮助调整电平,使得信号在发送和接收端之间更加匹配。

网友H:
对于高频信号或者易受干扰的信号线,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线来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I:
在接收端添加滤波器可以帮助减少噪声和干扰,提高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J:
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接地良好,避免接地问题导致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