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串口通信问题:接收端如何正确处理数据流?

楼主(2024-04-12):
在STM32H7上进行串口通信时遇到了一个问题接收端在处理数据流时出现错误
发送端工作正常,但接收端无法正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B:
数据位和停止位设置不一致

网友C:
可能是硬件流控制问题

网友D:
中断处理错误?

网友E:
接收端的缓冲区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缓冲区溢出。

网友F:
可能是DMA传输问题

网友G:
禁用D-Cache或配置内存保护单元(MPU)来关闭部分内存的D-Cache

网友H:
通信线路可能受到电磁干扰,导致数据接收错误。检查通信环境,尽量减少干扰源,或采取屏蔽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