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串口通信问题:如何调试数据传输速率?

楼主(2024-04-22):
在STM32H7上开发串口通信功能,发现数据传输速率不如预期。怀疑问题可能出在时钟设置或者中断处理上。

网友A:
数据传输速率和你的收发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比如是否用DMA等。

网友B:
本质上讲 串口通信速率 由当前UART外设所支持的波特率决定。
具体实现上跟你的代码处理有关,基于中断收发还是基于DMA收发?

网友C:
你说的预期是波特率错了?

网友D:
你可以改变波特率就可以的吧

网友E:
是不是外部时钟的精度不够,导致预期不理想啊

网友F:
我建议你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是否那里有干扰了吧

网友G:
时钟配置如果你要是不会,可以考虑用cubemx来配置就好了

网友H:
这个速率一般不是修改波特率的么

网友I:
时钟设置?那不是移植过来的吗?难道外部晶振和程序没匹配?

网友J:
我觉得中断要是有问题,估计是你用DMA的操作了吧

网友K: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的

网友L:
没理解你说的预期是啥,速度不够?改波特率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