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VB(LQFP100)这款芯片是不是无法支持SDRAM

楼主(2024-04-11):
我看了数据手册中管脚定义虽然有SDRAM的管脚但不全,所以咨询一下这款芯片是不是无法支持SDRAM?

网友A(2024-05-14):
应该还是可以支持的吧,我记得

网友B:
都到H7了, 没道理不支持啊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别人的电路设计,我觉得是可以支持

网友D:
之前看到过用H750+SDRAM,但是用的是不是VB就真忘了

网友E:
不,STM32H750VB(LQFP100)芯片是支持外部SDRAM的

网友F:
STM32H750系列芯片具有强大的外设支持,包括SDRAM控制器。这意味着你可以将外部SDRAM连接到芯片,并利用其大容量存储器来扩展系统的内存

网友G:
要使用外部SDRAM,你需要在STM32CubeMX中配置SDRAM控制器,并在生成的代码中初始化和配置SDRAM控制器

网友H:
你可以使用SDRAM作为扩展的系统内存,以存储数据和程序

网友I:
其实你可以使用cubemx配置啊,看看是否支持

网友J:
在物理上,你需要将SDRAM的数据线、地址线和控制线连接到芯片的相应引脚,并配置STM32H750VB芯片的SDRAM控制器以与外部SDRAM芯片进行通信

网友K:
STM32H750VB(LQFP100)芯片是支持外部SDRAM的,你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外设支持来扩展系统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