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串口通信问题:如何处理数据丢失?

楼主(2024-04-11):
在STM32F3上实现了串口通信功能,但发现在高负载情况下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如何解决数据丢失问题?

网友A:
提高接收缓冲区大小

网友B:
优化中断处理

网友C:
降低串口通信的波特率,以减少数据接收的速率。

网友D:
实现双缓冲或环形缓冲机制,以平滑处理数据流。这样,当一个缓冲区正在被处理时,另一个缓冲区可以接收新的数据。

网友E:
优化数据处理逻辑

网友F:
使用FIFO或队列

网友G:
如果可能,实现硬件或软件流控制,以防止数据溢出。

网友H:
任务优先级管理

网友H:
硬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