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VB是不是无法支持SDRAM

楼主(2024-04-12):
我看了数据手册中管脚定义虽然有SDRAM的管脚但信号不全,所以咨询一下这款芯片是不是无法支持SDRAM?

网友A(点评):
STM32H750VBT6 不能挂SDRAM,FMC没有引出相应的控制脚,只有BGA封装的H750才能接SDRAM。

网友A:
100脚的不适合外挂SDRAM,不过外挂QSPI接口的SRAM是可以的,频率上100Mhz,在一些应用上还是OK的

网友B(2024-05-18):
不准确。STM32H750VB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它是基于ARM Cortex-M7内核的。STM32H750VB支持外部SDRAM,可以通过外部存储控制器(FMC)接口来连接和控制SDRAM。FMC接口提供了与外部存储器(包括SDRAM)进行高速数据传输的功能。因此,STM32H750VB是支持SDRAM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可以挂的吧,之前看到过有这么设计的啊

网友D:
其实你可以看看硬件手册设计,一般是支持的

网友E:
这个咋说呢,应该是支持,主要看你SDRAM都用了那些接口

网友F:
确实不太行哦,因为接口占用太多了

网友G:
你可以查查网上的资料的,一般是支持SDRAM的

网友H:
我看淘宝上有一款用的VB系列,也可以接SDRAM的

网友I:
应该可以支持的吧,我觉得

网友J:
这个咋说,接口基本是支持的,但是你要接屏幕了再就不行了吧

网友K:
没研究过啊,但是接了SDRAM好像不能用RGB驱动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