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D下载问题请教

楼主(2024-04-15):
各位大佬:
自己做的stm32mp135d板子,用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后,一直卡在Reconnecting the device ...并报错,如下:
串口查log,是内存访问错误,如下:
请教下,这种问题的原因和调查方向
谢谢啦!

网友A(2024-05-19):
请确保您的STM32MP135D板子与计算机正确连接。

网友B:
确保您的计算机已正确安装了STM32CubeProgrammer所需的驱动程序。

网友C:
如果您的自制板子上的固件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与STM32CubeProgrammer的通信失败。

网友D:
在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之前,确保您已正确配置了目标设备和通信接口

网友E:
您可以尝试更换USB端口或使用其他USB线缆进行连接。试一试

网友F:
确保您的固件正确编译、烧录,并且与板子的硬件兼容。

网友G:
内存不对的话,可能是你选择的芯片不对吧?

网友H:
选择正确的目标设备和通信接口,并设置正确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端口等。

网友I:
这种没遇到过,但是内存访问错,估计是芯片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