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5MMG蓝牙问题

楼主(2024-04-18):
我通过用STM32WB5MMG的设计的传感模块与USB dongle进行通信(蓝牙通知 单次通知数据243Bytes)
1.我只有每次下载完程序才能正常与USB dongle通信和工作 2.再次上电,我可以发现设备并且连接,但是不能蓝牙通知和发现服务。并且用nrf connect软件点击断开连接后无法再次连接设备
我改如何解决上述发现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到了内存,没下载到闪存。

网友B(2024-05-20):
确保每次下载完程序后,传感模块能够正常与USB dongle通信和工作

网友C:
保证传感模块的电源供应稳定。不稳定的电源供应可能导致传感模块无法正常工作。你可以检查电源线路和电源管理电路,确保电源供应符合要求。

网友D:
检查传感模块的蓝牙配置是否正确。确保蓝牙通知和服务发现功能已正确配置,并且与USB dongle的通信协议一致

网友E:
如果再次上电后无法进行蓝牙通知和服务发现,可能是连接问题导致的。

网友F:
如果下载完程序后才能正常工作,可能是因为固件下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可以检查下载工具和过程,确保固件下载正确

网友G:
建议可以参考STM32WB5MMG的文档和示例代码,确保蓝牙功能正确配置。

网友H:
你检查一下传感模块与USB dongle之间的连接,确保连接稳定可靠。同时,你可以尝试重新配对和连接设备,确保连接过程正确

网友I:
使用调试工具来帮助定位问题。你可以使用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逻辑分析仪等)来监视传感模块和USB dongle之间的通信过程,以便更好地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J: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时钟或者哪里配置的不对导致的吧

网友K:
不能通知和发现服务好像是因为蓝牙是4.0的?好像需要绑定UU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