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让两个ioc文件同时存在?

楼主(2024-04-20):
你好,我现在需要在一个工程中兼容两个不同的项目,这两个项目有不同的配置文件,请问可否让两个ioc文件同时存在,通过修改路径之类的方法来使需要的ioc文件生效?

网友A(2024-05-20):
这个确实不会,哈哈,一般都是直接生成一个工程的

网友B:
在STM32CubeMX软件中,通常只能打开一个.ioc文件。

网友C:
将第一个.ioc文件复制一份,并将其重命名为不同的文件名。然后分别打开这两个文件进行查看和编辑。

网友D:
如果您使用版本控制系统(如Git、SVN等),可以将不同版本的.ioc文件提交到版本控制系统中,并在需要时切换和比较不同版本的文件。

网友E:
在STM32CubeMX中,您可以导出配置文件(.ioc文件)的XML描述。您可以将这些XML文件保存在不同的目录中,并在需要时导入到STM32CubeMX中进行查看和编辑。

网友F:
为啥要2个ioc文件啊?一个不够用的么?哈哈

网友G:
2个存在也是只能打开一个的吧

网友H:
一般工程不都是只能打开一个的?

网友I:
你可以看看keil这种,就是项目集合,打开一个工程,然后项目都能出来

网友J:
建议,需要注意文件的同步和管理,以避免混淆和错误。在进行文件复制、重命名或版本控制时,务必小心操作,以确保文件的一致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