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DMA+SPi内存数据不一致问题。

楼主(2024-04-12):
发现用stm32H750 dma+spi读写数据时发现当spi速度大于8M时出现内存不一致的问题,我再读之前已经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这个函数无效化内存了,速度小于8M时没有这个问题,我这个程序是运行在外挂的flash里的

网友A(2024-05-18):
在高速SPI通信时,数据传输速度较快,可能导致数据在缓存中未及时同步到内存中,从而导致内存不一致的问题。即使使用了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函数无效化内存,仍然可能存在数据未及时同步的情况。

网友B:
您提到程序运行在外挂的Flash中,可能外部Flash的访问速度无法满足高速SPI通信的要求,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或出现内存不一致的问题。请确保外部Flash的读取速度足够快以支持高速SPI通信。

网友C:
DMA的配置也可能影响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检查DMA的配置参数是否正确,包括DMA通道、传输方向、数据宽度等设置是否符合SPI通信的要求。

网友E:
高速SPI通信对时序要求较高,可能存在时序不准确导致数据传输错误的情况。

网友F:
一般情况,SPI时钟、数据线和片选信号的时序设置正确,并符合外部设备的要求,可能会避免你说的问题

网友G:
调整SPI通信速度:降低SPI通信速度,看是否能够解决内存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H:
检查外部Flash性能:确保外部Flash的读取速度足够快以支持高速SPI通信。

网友I:
优化DMA配置:检查DMA的配置参数,确保DMA配置正确。

网友J:
进行时序分析:对SPI通信的时序进行分析,确保时序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