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码器模式下,定时器溢出问题

楼主(2024-04-13):
使用定时器的编码器接口模式,打开定时器的溢出中断,当定时器上溢出和下溢出是,是否都会产生溢出中断

网友A(2024-05-19):
在使用定时器的编码器接口模式时,定时器的溢出中断只会在定时器上溢出时产生,而不会在定时器下溢出时产生溢出中断。

网友B:
编码器接口模式是用于处理旋转编码器信号的一种定时器工作模式。

网友C:
在编码器接口模式下,定时器的计数器会根据编码器的旋转方向和脉冲信号的变化进行增减。

网友D:
当定时器的计数器达到最大值时,即发生上溢出,会产生溢出中断。而当定时器的计数器达到最小值时,即发生下溢出,不会产生溢出中断。

网友E:
只有当定时器的计数器上溢出时,才会产生溢出中断。

网友F:
如果您需要在定时器的上溢出和下溢出时都产生中断,可以通过编写额外的代码来检测定时器的下溢出情况,并在需要时触发相应的中断处理。

网友G:
应该都会出现中断的

网友H:
其实你可以这样,直接仿真看看呗,都试试?

网友I:
这个没注意过,不过一般都是上溢出才会中断吧

网友J:
建议用log的方式,你试试上溢出和下溢出看看那个能进入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