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在Microchip 32位MCU中使用光照强度传感器进行环境光检测?

楼主(2024-04-23):
请问如何在Microchip 32位MCU中正确连接光照强度传感器,并且如何读取传感器的数据以及进行数据处理和显示?

网友A:
根据传感器的接口啊。如果是模拟的传感器用ADC来读取,并根据一定标准进行校准。

网友B:
看你环境光的传感器的接口哈,读取就行

网友C:
你买传感器的时候,没有给你示例代码?

网友D:
一般不都是i2c的接口吗?你接上,时序怼上就能用了

网友E:
建议找个例程比较多的传感器哈,不然开发起来麻烦

网友F:
显示的话,你需要用个显示屏的,简单的很

网友G:
这个问题问的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反问一下:第一,你用的什么传感器?第二,想用什么显示器或怎么显示?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接口的传感器。

网友I:
其实你得找个demo,而且还需要找对应的开发板,来玩才行

网友J:
建议使用常用的环境光传感器哈,然后再要个例程就好了

网友K:
你要是显示的话,是电脑显示还是单片机显示啊?

网友L:
看用什么传感器,看传感器是什么接口,根据接口进行设计就好了啊

网友M:
正常读取呗,我觉得传感器的话,你看好接口就行了

网友N:
肯定有例程的,你就找例程就好了,选好传感器就要资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