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温度及大气压传感器的接线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4-04-24):
想在Microchip 32位MCU中集成温度及大气压传感器,用于温度和大气压检测。请问如何在Microchip 32位MCU中正确连接温度及大气压传感器,并且如何读取传感器的数据以及进行数据处理和显示?

网友A:
要看你传感器具体是什么接口了。是模拟接口就是ADC接入,是数字接口就是数字IO接入,比如单线协议的,或者I2C协议的。

网友B:
主要看你用的传感器了。不同接口的肯定不同了。

网友C:
你用的哪个传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