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icrochip 32位MCU如何实现多功能环境监测系统?

楼主(2024-04-19):
Microchip的32位MCU打造一个多功能环境监测系统,可以监测温度、湿度、光照强度以及空气质量等参数。请问如何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并正确接线到MCU上,以及如何编程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显示?

网友:
根据你检测的环境类型选择传感器。另外就是价位。

网友A:
说白了和MCU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各种传感器。

网友B:
传感器选型可以根据精度需求选择相应的温湿度传感器、照度计、空气质量传感器/TVOC传感器等,连接的话按照通讯方式正确的连接到单片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的传感器智能化的很多,直接介入后通过单片机可以直接获取其相关检测数值,最多进行一个数值计算,还是得看你需要的传感器灵敏度和精度的筛选了

网友D:
MCU只是用来处理数据的所在,它无法直接采集和处理各种温度、压力等信号,这种采集任务还是要依赖传感器进行检测转换,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两者之间还有时还需要加入数字转换电路或者运放电路。

网友E:
类似的项目应有不少吧,比如XX开源广场的项目

网友F:
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F:
PIC18或PIC16或者AVR就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