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系数

楼主(2024-04-11):
滤波器传函 中系统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A:
二阶系统得有两个极点吧

网友B:
最简单的,你用一个电阻R和一个电容C构成低通滤波,如果是二阶,那就再增加一级一样的,传递函数这么干:电阻就是R,电容就是1/SC,电容分压1/(RCS+1),两级就是平方,就是你帖出来的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你用一个电阻R和一个电容C构成低通滤波,如果是二阶,那就再增加一级一样的,传递函数这么干:电 ...

我想知道这里的a,b值为什么是这些?到底是根据什么推导出来的?